技嘉 GA-MA770-DS3 在线等 急急急

楼主(2012-07-24):
本人有一块技嘉板子 现在北桥供电有一个八角芯片6545 坏了 手头没有一样的芯片 没找着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可以代换 在别处找了一个6612 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请高人指点
芯片

网友:
不可以!!!!!!建议原值代换!!!!!

网友:
6524A可以试一下!!!!!!

网友:
ISL6545可以用FP6321、RT9214、APW7120,应该是可以的,我代换成功过。

网友:
我试试 谢了

网友:
我找了个RT9214 试了不行 没电压输出

网友:
值得学习,RT9214可以代换吗?先看看引脚定义吧

网友:
这个是不能代换的搞不好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