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X1950PRO显卡问题求解

楼主(2012-07-24):
请问大家迪兰恒进X1950PRO显卡有时能点亮能进系统,进入游戏就无显示了,查了显存供电2.07V,核心电压1.23V,晶振电压一脚3.1V,一脚3.18V,数据线对地值都正常发,手摸核心电压供电管很烫,对地址只有2,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不是GPU坏了?有时点不亮,有时能点亮等不了多久就没信号了。求解.......

网友:
换个好的散热试下,有条件可以在场管上也加个散热铝条.

网友:
在不行就回焊吧

网友:
加焊一次核心,不行就基本没救了,核心的问题~~~

网友:
加焊核心 2吧核心降频试试

网友:
先回焊吧。。。核心对地2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