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笔记

楼主(2012-07-24):
今天修了一个屏,是不出BLON电压的,测试是芯片的问题,但其他功能都正常。基于客户老是在讨价,所以就飞线到屏供电处加接一个103电阻来充当BLON电压信号。只是在开屏时要等1S钟左右才能亮。不过客户也接受了这个现状。因为我让他换驱动板他又不给那么多钱。所以出此下册。哈哈;

网友:
能用就行,实在不用换个新的

网友:
可能是这个电压出来的晚

网友:
OK,好了就可以,

网友:
不加103的电阻可以吗?我常常都是直接飞出来做BLON,会不会有什么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