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plus显示器

楼主(2012-07-24):
三星t190plus显示器,通电白屏,用通用驱动板都是一样,现在确定是屏的问题了,查屏上供电,似乎都正常,现在不知怎么下手了,修不好就只能报废了,由于比较闲,所以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了,有谁有这屏电路图的,屏型号ltm190m2-l31,发份,小弟感激不尽,给你加分

网友:
屏供电,屏保险是不是好的,,把你量的屏各个电压发上来看看

网友:
保险电压5V,经电感升压后12V,看似都正常,可整个屏都是白的,现在怀疑是主芯片的问题,可查不到其PDF,

网友:
应该有个VGH是24V左右的吧,,有吗,,负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