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电容代换

楼主(2012-07-24):
  NEC 电容问题,大家都知道有这方面的问题,接手一台海尔T6的板子,CPU是I3-330M的,来的时候是人家修过的,NEC电容给人家用4个330电容替换过,上电到0.4掉电,不知道他原来的NEC电容是什么型号,看图纸是1000UF的,看论坛有人说OE128可以接6个330 电容,OE907 可以接四个330加两个227,不知道这是怎么算的呢,OE128的是1200UF的,接6个330 是1980UF吗?OE907 是900UF 接电容是1774UF 吗?那OE108 是不是就是1000UF的?
   再说这个海尔T6的板子,上OE108 和OE128都是上到0.6左右瞬间掉电,下掉NEC电容电流到1.7然后直接往上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6个330 电容

网友:
先拿一个台机的3300  6。3焊上看一下

网友:
4个330就完全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很好

①辈子守擭妳 -4 严禁灌水

网友:
六个330的电容焊在一起就可以!

网友:
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哦

网友:
应该4个330都可以解决吧

网友:
一般我也是直接上四个就行了得!别一直专在这个电容上,看看电压还有CPU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以前都是换4个上去就可以啊

网友:
CPU滤波电容4个和6个没多大区别吧,按理说电容多滤出来的电压更平些,那就整6个330的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
并联4个330的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电容的问题上4个330的一定可以的

网友:
4个,6个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