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上有时钟、pg、vtt就是没vcore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24):
不断重启,发现无vcore。但vtt、pg、时钟电压都对,电源管理芯片换过。
电源管理芯片vid0-vid7 有一路是3.3v其他0v,正常。 2个en1.3v和2.4v都是高电平。
mos管无短路
请高手分析。

网友:
再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Vid应该不正常

网友:
什么板?假付载上的pg是南桥发出的cpupg这个信号无vcore是不会发出的,不要太相信假负载,特别是775板子,建议你所有供电手动测一下。

网友:
有些板子不上真U,不出电压的

网友:
上个真U打CPU供电下管D极看看供电出了没再搞。上假负载有的板不一定出VCOR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