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液晶显示器黑屏(群康代工驱动板)

楼主(2012-07-24):
分辨率800 600正常。1440就黑屏,维修店要150,就上网搜看能否自己解决,无奈是新手(连显示器都不知道如何打开),基础知识太少,但是根据后面铭牌基本确定是群康代工的驱动板。幸运的是看到论坛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就去学习,明白大概问题,不太懂。就继续搜索,发现网上解决方法如下

在驱动板VGA接口边的两M7A的贴片三极管Q110和Q111温度非常烫手,把这两个三极管用W2A(或JA,H2A等pnp型号的三极管)代换后故障解除。Q110与Q111是两只PNP型三极管,在这里功能就是产生2025所需要的1.8V电压
有以下两点疑问,毕竟新手,希望大哥们多多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1.显示器怎么拆,从有锁符号的小孔开翘,还是翘边(底座固定螺丝已经拆下)
2.W2A,JA,H2A型号三极管一般维修店常备吗?

网友:
1 翘边
2 别人三极管烫手,你的没有折就知道烫了?一般维修店是什么级别呀?反正淘宝有:)

网友:
显示器都不知道如何打开 怎么修啊

网友:
W2A很多板都有的。拆机壳要小心额,把屏搞坏就更不值了。

网友:
这个真的是牛人,搞得兄弟们都没有饭吃了

网友:
抢饭碗的 你呀 不拆 不知怎么拆就是知道烫手了呀

网友(2014-07-25):
分辨率跟不上。这个有可能是程序问题呢,而且即使一模一样的问题还需要热风枪才能卸下来哦

网友:
没工具,问题在简单你都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