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I/O芯片8712F-S JXS和8712F-S KXS能通用吗???

楼主(2012-07-24):
台式机I/O芯片8712F-S JXS和8712F-S KXS能通用吗???谢谢还有8712F-S HXS
芯片

网友:
最好还是原型号代换吧!我试过好像不行,你自己也可以试试看。

网友:
肯定通用的,不过,看通用不通用,要看最下面一排字,如果最下面一排字里面有 连续的 GB2个字母,就不通用,那个带GB的是技嘉板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