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一天终于搞明白了一点BDV_BoardView点位图的应用

楼主(2012-07-24):
一开始修到一个板子联想G455板子,找个点位图不怎么会用,在坛里发了帖子也没人回复,看到这样自己就费事学习了一下,把一点点经验和大家分享BDV_BoardView点位图的常用布局!网速不行图片传着太卡,简单的和大家说说首先是点击VIEW(查看)下边是show pin map(就是显示出元器件引脚吧),列1:我们要找出一个元器件的位置就点击Find(寻找)下边选find component part D点击这个之后,在里边填上你在PDF看到的芯片或电阻,电阻如:R904然后敲回车,就会出现电阻在板子上的位置。

下边说一下点位孔,点击VIEW---show nail map会出现点位孔的位置,要先知道点位孔号就选show/hido nail number 就会显示点位孔号。

Motion这个菜单所说的是旋转左右上下,和放大缩小什么的。

就是现在还搞不懂芯片找着之后,想找芯片引脚连接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作用,还是我没找到,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如:找到PU401芯片之后,想知道他的12脚下边连接的都是什么元器件,选好之后软件自动用线就连接起来了,这样就好了。好比仁宝的点位图软件第一个那个黄线。第二个联想的G455点位图就没有!!!!

网友:
这个软件会经常用得到,谢谢分享

网友:
BDV软件D键查找元件,N键查找信号,但是显示情况和板子的方向是反的

网友A:
这个本来就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来就很简单······

高手请教一下我下边的问题能不能给讲解一下,就是现在还搞不懂芯片找着之后,想找芯片引脚连接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作用,还是我没找到,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如:找到PU401芯片之后,想知道他的12脚下边连接的都是什么元器件,选好之后软件自动用线就连接起来了,这样就好了。好比仁宝的点位图软件第一个那个黄线。第二个联想的G455点位图就没有!!!!

网友A:
这个先找到PU401 12PIN 12PIN为ILM1。 然后在点位软件点击   然后选择Find Net(By Net Name) E  。就会显示以下窗口。      然后输入ILM1。  显示如下:

网友A:
楼主,有用就给我加点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找到PU401 12PIN 12PIN为ILM1。 然后在点位软件点击  然后选择Find Net(By Net Name) E  。就会显 ...

它那个加号,就是线路表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用就给我加点分吧。

加分,加分,必须的,顺便再问一下,怎么看主板然后下载它相应的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那个加号,就是线路表示吗!!!

是的。  +号就是表示相通的两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加分,必须的,顺便再问一下,怎么看主板然后下载它相应的BIOS程序!!

你的意思是官网下载还是论坛。  论坛可以输入板号搜索

网友(2019-05-13):
谢谢楼主,刚刚路过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2020-03-17):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找到PU401 12PIN 12PIN为ILM1。 然后在点位软件点击  然后选择Find Net(By Net Name) E  。就会显 ...

高手,学习了。请问,你这个看图软件哪里下的?HONHAN BOARDVI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