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有时能启动进来,有时启动不了

楼主(2012-07-24):
我这有一台联想电脑,有时按开机按钮开不了机,风扇转,键盘指示灯也亮,就是一直黑屏,有时按下复位键就进系统了。不知什么问题,主板电池没电了?希望有过类似情况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主板有可能问题了,先更换CMOS电池试试看

网友:
按了下复位键就能启动了,可能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手动复位可以开机,多数主板是靠电源的PG信号复位的,可能和电源的PG信号相关的电路或者电源本身的PG信号有关系。

网友:
主板问题
看楼主的介绍是不是每次按复位都能开机,说明pg信号问题不大
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是否爆裂

网友:
CPU旁的电容!~~~~~~~~~~

网友:
谢谢大家,今天又去客户那里看到主板上有个电容鼓包了,换下试试再说

网友:
也检查一下电源的电容,如果能测试的话,最好就测试一下所有的电容,有些电脑看起来没有鼓起来的,但是容量减少很多,也会导致不稳定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