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点不靓,但主板的灯亮的,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24):
台式机,主板不显示,也不跑马,但主板的灯是亮的,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有复位

网友:
先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就要你自己去测测,看是不是没有复位

网友:
这种问题没办法一下子说的清的。

网友:
说的太迷茫了  我有点迷茫

网友:
可以试试人工复位,应该是主板排线的某两条线短接,如果能起来,可能是主板复位的电路部分问题。

网友:
先测电压 复位有吗

网友:
看有没有复位一步一步来

网友:
问题太多,这能一一排除

网友:
说的听不懂

网友(2012-09-11):
按不跑码故障修,测cpu供电 时钟 复位 PG

网友:
楼主新手吧?供电时钟复位,好多都要查下的,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问题哟

网友:
测各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哇,先量下有没有待机电压,在量下32.768有没有启振,还有跳线什么都要量下啊

网友:
太泛泛,没法说哪的问题,如果是AMD 940的板子一般桥爱出问题。

网友:
ASUS主板上都有指示灯,灯亮了只能说明主板通电了,具体的接下来怎么修,你先试下能不能触发 不触发安触发电路修,不触发查三大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都正常查总线,刷BIOS

网友:
楼主请把问题再说明白点,主板能加电开机吗,是能加电开机而不跑码吗。要帮你分析问题,你首先要说出板子型号,弄清型号对老手都好处的,每种主板基本都有通病的,可以先从通病着手。你这样不明不白的提问,只能给你自己增加迷惑感,不知到底听谁的。

网友:
学学经验  顶一个

网友(2013-02-14):
换个U试试 要不就是北桥或者BIOS的问题

网友:
先恢复COMS,再用最小系统法试试

网友:
这个太笼统了,还是自己量供电吧,

网友:
来学习的,学习经验

网友:
拿诊断卡看看,有没跑马,有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