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接适配器暗屏 急急急

楼主(2012-07-24):
T60  接适配器  过10分钟就暗屏了   用电池好的   怎么回事   怎么办    急急急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适配器与电池的工作功率应该不一样的。

网友:
屏暗的时候你测量一下高压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了根高压条 还以为好了  过了半个小时又一样

网友:
灯管坏了,有一头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