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2秒就黑屏 绿灯常亮

楼主(2012-07-24):
一台neview F970(新境界)显示器 电源高压一体板的 亮2秒就黑屏 绿灯常亮 拔掉主机后指示灯也有闪烁 斜视也看不见显示 本人不会修显示器 拿给好几个师傅修都说是高压坏了 我就在淘宝网上买了一摸一样的一体板(店家发货前也经过测试正常)。可是我换上后故障还是一样的。希望大家帮帮忙 不知道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A:
既然你已经换了一体板  多半是灯管问题了   外接双灯高压条 一对一对试看是那组坏了 换新就可以了  最好4条一起换。

网友:
灯管好了吧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测高压开启电压是否正常,正常那就是灯管问题,本人遇到过开启电压有问题的

网友:
这种问题 坏灯管是最常见的  应该 首先怀疑灯管   那好几个师傅  都是坑你的    你就像一个问路者  路人给你指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网友:
四条灯管全部换了 故障依旧   无意中按了按键SCALE  又能显示下 不过一下又灭了

网友: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很简单的,开启电压也要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已经换了一体板  多半是灯管问题了   外接双灯高压条 一对一对试看是那组坏了 换新就可以了  最好4条 ...

四条灯管全部换了 故障依旧   无意中按了按键SCALE  又能显示下 不过一下又灭了

网友(点评):
看看驱动板是不是没开关信号输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