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L不认键盘和触摸板

楼主(2012-07-24):
接修一台联想C460L,不触发.量开关键有17.8V电压正常,待机电流0.12 偏高,经测量发现KB926QF坏,换KB926QF后能正常开机进系统..键盘跟触摸地却不工作,头大呀!!!!...查电路图发现键盘排线接口JP7直连KB926QF的,如下图:

换过几个KB都是一样的情况..彻底没辙了...求高手指点...附C460L电路图一张.

联想C460L (IHLVX-LA3781P).pdf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①辈子守擭妳 -3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你换的EC都是相同型号的吗  还有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不正常导致的认不到, 这两个东西都是由EC来控制的啊  实在不行做南桥试试

网友:
有可能KB坏的,试了没?

网友:
不行杀南桥试试吧

网友:
换个EC后缀一样的;还不行就刷BIOS,再就是打打键盘接口的对地值。

网友(点评):
后缀为A1,B1,D1,通用吗

网友:
型号和后缀要完全一样,换的时候有没有空焊和连焊现象?有的芯片一样内部的程序不一样也是不能用的。

网友:
键盘和触摸板同时不工作,有可能与你后换的IO有关。找下PDF吧,如果找到了就有答案了。

网友:
换键盘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的?

网友:
有没有换键盘试试啊 。

网友:
你换的EC要在一摸一样的主板上拆的才行 上次我定了个新的就是键盘打不出来的额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KB926QF有没有重新加焊一下或者再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EC后面还有小型号,换不对的话不触发的

网友:
要是我就先换键盘和 触摸板  不行换ec

网友A:
排除键盘坏可能,键盘上到E42机器正常使用,E42的键盘换到这机器上也不认.KB换的都是同后缀型号,就差没有从一模一样的板上拆一个了,刷了BIOS,试过一切可试办法,现在有点怀疑是否是南桥坏了.不过又觉得不太可能,我外接USB键盘鼠标后进系统一切正常...跑Everest一个上午正常.真的傻眼了....

网友:
查了一下...键盘连接座的KSI(0-7)脚都有3.3V电压,KSO(0-15)脚就都没电压....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求赐教!!!

网友:
这EC要看后缀的   后缀不一样会导致很多怪问题的~!

网友:
上面的说的是对啊  你换个键盘试试   还有可能EC没换好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一次,是DELL D830的电脑,情况一样:换了EC、键盘控制芯片,刷了BIOS,还换了键盘都不行,最后只好叫客户买一个USB键盘用。

网友:
座子有没有虚焊

网友:
EC问题,你找个一样的板子卸一个换上去吧。

网友:
找到一块相同的料板,明天换一下看看!
神啊,保佑我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看看EC周围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检测EC工作条件是否正常,BIOS刷了不行,那就更换BIOS试试

网友:
彻底绝望,用同样板的上EC换上也是不认,南桥也换过新的,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键盘坏可能,键盘上到E42机器正常使用,E42的键盘换到这机器上也不认.KB换的都是同后缀型号,就差没有从一 ...

我同意可以动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已经换过了也不行,从键盘接口到EC的线路是通的,没断线。。这个问题搞老久了。。搞得都郁闷死了。。

网友:
楼主应换南桥试试的。

网友:
用能的情况下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LZ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一台故障就只是键盘不能用。已经排除了系统,IO SB BIOS KB 排线接口。还是一样

网友:
多数是EC的侦测有问题 你换个键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