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HH的erase擦除几秒种立刻停止,能恢复数据吗?

楼主(2012-07-24):
  在MHDD里用erase低格,就几秒钟的时间,立刻停止了,然后进PE只有一个未分区的硬盘,数据还能回复吗?

网友:
在网上下个恢复软件试试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

网友:
你们介绍几个好恢复数据的软件,用这些可以吗?

网友:
用diskgen  搜索分区试试啊

网友A:
没有戏了,找谁都么有戏了。分区表都没有了,还能做数据

网友B:
完全可以恢复,用我发的软件恢复,看置顶帖。

网友:
这个很难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恢复,用我发的软件恢复,看置顶帖。

真的吗,那我去试一下,能回复就GOOD了。

网友:
下载最新版的 DISKGEN 软件,恢复原来分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戏了,找谁都么有戏了。分区表都没有了,还能做数据

分区表是有备份的,可以扫的出来,只是被擦除的那部分  是没办法恢复了

网友:
开头的没有了、后面的都在!!

网友:
恢复出来了
   用的DISKGEN

网友:
可以的,一般用WINHEX,16进制编辑器

网友:
erase是低格吗,可否用hddreg先将坏道修复一下试试,我以前也碰到一个mhdd扫描就卡的,hddreg修复一下,东西全出来了

网友:
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
用手动把分区表找回来,可以恢复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恢复,用我发的软件恢复,看置顶帖。

可以给个链接吗 我正需要

网友(2012-08-24):
可以应该只清除了MBR  DBR还在吧

网友C:
请问  分区表的备份在哪个扇区?

我只知道在0扇区有64个字节的分区表 ,不知道在那里有备份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  分区表的备份在哪个扇区?

我只知道在0扇区有64个字节的分区表 ,不知道在那里有备份 ?

你会用  WINHEX  软件么?(不懂你自己在网上查找资料看看吧)   用这个找 比较累!是要计算的。  一般分区表丢了  多个区变成一个区 可以用软件来  查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会用  WINHEX  软件么?(不懂你自己在网上查找资料看看吧)   用这个找 比较累!是要计算的。  一般分 ...

不是讨论怎么找的问题  。
我是在请教你分区表的备份问题  。请详细指出 分区表备份的位置 ?或者哪本书 教的 分区表有备份

网友:
网上的资料 哪里有介绍分区表有备份的  好奇    直接给地址好不 ?
我确实很落后了  ,竟然不知道微软有这改动

网友:
被擦出的部分完蛋了

网友:
当然可以恢复的 ,把分区表找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查除部分是没得戏了

网友:
这数据可以恢复,只要用winhex

网友:
用DISKGEN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