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T770E主板跑FF

楼主(2012-07-24):
昨天接到两快TA770E主板,故障如题。内存,北桥电压都正常,PCI复位,时钟都正常.测CPU时钟0.97,VTT 1.9V,VDDA .0V .PG .0V请问高手们我先查那个?

网友:
两块一样的对比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供电都有的话做北桥试试啊?

网友:
是不是一个桥的,若不是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当然要注意晶振是不是起振了。。。。。。

网友:
VTT 1.9?你写错了吧 应该是0.9V
VDDA 0V肯定有问题 先解决这个 一般都是1117那稳压出来的.前面供电好像有保险电阻!
估计VDDA 2.5V 出来了 就跑码了

网友:
vdda 2.5v修出来也就基本修好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看

网友:
VDDA供电的吧 PG是反馈的 没有供电肯定没反馈嘛 安通生意好不现在?

网友:
VDDA对地0欧,VTTO确实有1.9V

网友:
菜鸟进来和同行一起学习维修。
看看维修思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