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运行系统界面无显示
会员601837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07-24):
  今天接到一台 IBMR61 集显的机子   客户说被摔过   我通过检查  发现高压板  和灯管坏了  换了之后  可以显示   很高兴  不料进系统界面的时候不显  只有灯管亮 无信号   反复开关机  还 是一样   可是进PE  一点问题都没有  之后怀疑是硬盘  经过多次测试  硬盘也没事  又重装系统  可是重装系统开始运行系统界面时又不显示   驱动都没装  应该不是驱动问    没思路了  求各位大师相助

网友:
你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点评):
加焊一下bei桥

网友:
为啥是南桥啊?

网友:
是北桥把???

网友:
光明   哈哈   运气不佳啊

网友:
你怎么也成迅维的粉丝了   杂东方不行啊

网友:
看看,北桥那些电容

网友:
进PE正常吗,可以先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  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摔得机器不好搞 夹层短线的可能也有

网友:
摔过的机器很麻烦,先细看下有没掉料或是料虚焊的,不行只有拆下北桥看是否虚焊或断点的。

网友:
如你所诉,这现象可能是北桥断点或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10楼是正解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建议楼主先换个硬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