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不能断电

楼主(2012-07-24):
俺最近发现个问题,我的电脑不能断电,断了电再接通后就不能开机。只要保持一直有电,随时就可以开机。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谢谢
电脑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问题的!!!
同意楼主:
4.0
jinlinjia
同意楼主:

网友:
最近发现个问题? 断电后就不能开了,一直就开不了?

网友:
我遇到过 换电源就没事了

网友:
电源问题,拆看电源看看,会有意外发现

网友:
主板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