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换屏,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就黑屏,不装显卡驱动没问题

楼主(2012-07-24):
联想E40换屏后,进系统就黑屏,重装系统,不装显卡驱动一切正常,只要装显卡驱动就黑屏,联想官方驱动也一样,XP和WIN7都试过了,安装版系统也试过了,集显的机子,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外接看一下 是不是也黑屏

网友:
修到过一台一样的问题 干北桥好的  集显的机器也是有显示核心的 基本在北桥 也有CPU集成显卡的APU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是不是滤波不良

网友:
干一下北桥试一下,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