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 点火故障 ACER 4540 一开机就掉电 求助!!!

楼主(2012-07-24):
     ACER 4540G
板号 :LA-5521P
  本来的 故障的 是  插电源  指示灯亮 待机0.01   开机上到0.02  2秒后 掉电 掉回0.01 可以再次开机
  经查  是 点火回路 ACIN  连得 Q3  击穿  拉低了此信号所至。  换Q3后   ACIN 3.3V   正常
   触发成功 。  第一次触发  一次性  上电到1.7  直至亮机。。 很成功。
  但是 多试几次后  又出问题勒。。。
     待机0.01    一按开关 就掉电了。、。 3 5V 都没了。。  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也不能开机 、   要插拔一次电源 才开业再次开机。。  但是 还是  掉电。。 一直重复。。。
           因为查不到 是哪出问题勒。。 所以 想问问 大家 有没谁遇到过。。。 指点下!! 或者给点思路!! 仁宝 修的不多。。 所以 不是很懂。。。

网友:
这个问题坐等高手路过!

网友:
ACER,这可是维修的天堂啊,机器有的搞

网友:
我修过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的机子,也是ACER什么型号就忘记了,除了Q3坏了,还有网卡短路,你查查网卡看看。

网友A:
我修过一个仁宝的和楼上相同的故障不过不是宏基的,也是Q3坏了,最后还掉电,最终换网卡解决

网友:
最好找个图纸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usb 网卡有没有短路

网友:
点火回路过了  后级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仁宝的和楼上相同的故障不过不是宏基的,也是Q3坏了,最后还掉电,最终换网卡解决

我拆个网卡试试

网友A:
你的本弄好了没?

网友:
是了不起。第一次就这么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本弄好了没?

没啊、、 试了一天不掉。 结果 客户拿走后   用了一天就又来了。、、

网友:
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这种机子还真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