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 PC3000数据恢复 2.4中文版的两个疑问,望有人指教

楼主(2012-07-24):
1.对于硬盘维修是否有容量限制?
2.对于DE功能,做数据拷贝,对于硬盘的容量有限制吗?

网友:
都有限制 现在的盘基本上都不支持

网友:
应该限制不大吧。

网友:
只能支持老款硬盘,希捷新款11 12代不支持,WD ROYL系列 蓝盘,绿盘,黑盘也不支持,DE可以做数据拷贝,不会有容量限制,但是拷贝速度很慢。不支持新盘分头拷贝技术。

网友A:
1.对于硬盘维修是否有容量限制?
不是容量限制,是家族限制,希捷固件门故障,不管容量,都是可以处理的。
2.对于DE功能,做数据拷贝,对于硬盘的容量有限制吗?
没有家族型号的限制,但是,容量限制在1000G以内。

同意版主

网友:
谢谢,这几天都没空上网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对于硬盘维修是否有容量限制?
不是容量限制,是家族限制,希捷固件门故障,不管容量,都是可以处理的。
...

嗯,谢谢解答,这几天没时间上网,考虑下想入手一个 PCI PC3000,效率源等太贵,暂时考虑不了

网友:
修盘是有容量限制的,

不是容量限制,是家族限制,新家族也有小容量,老家族也有大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