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KAV10 待机时有时无,有的话可以开机,显示了30秒左右掉电,甚至时间更短

楼主(2012-07-25):
有台ACER KAV10 待机时有时无,有的话可以开机,显示了30秒左右掉电,甚至时间更短。
有的时候是待机有几秒钟就没了。现在测得数据如下,请大神帮忙分析下。

1脚2脚1.98V
3脚5V
4脚9.88V
5脚3.3V
6脚19V
7脚5V
8,9,10,11,12,13脚0V
14脚1.66V
15,16脚0V
17脚4.88V
18脚0V
19脚5V
20脚0.08V
21,22,23加0V
24脚4.8V
25,26脚0V
27脚1.99V
28,29,30,31脚0V
32脚5V

补充内容 (2012-7-25 11:22):
本来想这样发求助的。自己又好好看了下,发现14脚EN_LDO的1.66V貌似不正常,找啊找,找到MAINPW ON,然后在往后找,找啊找 找到PU3,LM393这附近,发现这里是个温度检测的电路。但是看的不大懂。很是郁闷。

网友:
高手们,请不吝赐教下。个人感觉也貌似和温控有关,因为就算开起来一会也会掉电,很想是过温保护掉电,瞬间所有电压都没了。另外BIOS刷过。
板子上没有标记...PH1  PH2死活找不到,有一个貌似在CPU底下。但是量起来感觉没事,但是发现把CPU稍微 稍微热一点点,量电压一段5V,一段4V这时就没待机了,也开不了。等板子彻底冷了在量一段5V一端0.7V 这时就好了。开机0.7V这边会慢慢升高,大概2V左右就掉电了好像是。郁闷,但是CPU根本就没什么温度啊。

网友:
7脚电压都出来了,4脚电压肯定好的,到是自举升压电压有问题,不应该是5v的,应该在8v左右,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我也没说4脚有问题啊,我也没说4脚是5V啊。晕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说4脚有问题啊,我也没说4脚是5V啊。晕倒

上面不是你自己量的结果吗?这样有待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是你自己量的结果吗?这样有待机吗?

4脚是9.88V。你在仔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脚是9.88V。你在仔细看看。

你自己写错了,14脚应该是EN1,是有点低,393是个比较器,仔细研究一下吧,这样也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写错了,14脚应该是EN1,是有点低,393是个比较器,仔细研究一下吧,这样也不好分析

14脚是EN1   4脚才是EN_LDO
上边确实写错了。现在14脚1.66V有问题。

网友A:
现在393的1脚7脚都是低电平。这样不行,应该是3脚高于2脚1脚输出高。5脚高于6脚7脚输出高。才是对的。这么理解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393的1脚7脚都是低电平。这样不行,应该是3脚高于2脚1脚输出高。5脚高于6脚7脚输出高。才是对的。这么理 ...

不对。1脚出高电平将使pq2导通拉低en脚电压,关断3伏和5伏。低电平才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393的1脚7脚都是低电平。这样不行,应该是3脚高于2脚1脚输出高。5脚高于6脚7脚输出高。才是对的。这么理 ...

393的1脚出高电平将使pq2导通从而拉低mainpwon关断3伏和5伏,这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393的1脚出高电平将使pq2导通从而拉低mainpwon关断3伏和5伏,这点没问题。

现在BOOT1 和2都有4.88V。可就是开启电压不出.........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开机瞬间有没有方波输出,没有换芯片,有的话耐心查后级吧,3伏和5伏的供电对象很多,看是哪路有故障引起的保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