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康舒 电源 有待机。。。不启动

楼主(2012-07-24):
一个康舒 有待机5.1V 绿线5V 短接 绿黑 不动 刚拿来的时候保修没坏 我把保险拿掉 接的灯泡 短接绿黑 灯泡一亮一灭 风扇直接不转 从哪里开始修啊
求助

网友:
待机有了,查高压开关管13007或13009是否开路

网友:
楼主对电源用什么芯片没说,一些初步应该测量也没做,想让大家在这里猜谜吗?你也不是第一次修电源了吧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 康舒的IP 470,我正好今天晚上试验了下,黑绿短接 风扇不转的,后来查了下,原来是空载保护,接了光驱后 黑绿短接风扇就转动了.

网友:
查主开关管及周围电路

网友:
这种电源用的好像是场管
双管或单管正激的电源
一次二次都有管理模块
先查清楚什么原因保护的吧

网友:
查开关管,今天我也是有个电源故障跟你一样,是通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