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总是卡死机,这是什么情况啊,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2-07-24):
昨天有一个客户过来,拿着他的老机器要求升级,他的机器有些特殊,CPU是478的,内存是2代的。最后和他商定换旧主板与CPU和电源硬盘、光驱、机箱不动。可是当我把这些都 换上后装完系统,发现打开文件时有些慢,最后竟然卡死机了,我换了另一个版本的系统再试,刚装完后,还挺好的,可用着用着就又出现卡死机的现象了。最后我无奈,只有考虑硬盘的问题了,他的硬盘是老式并口80G的,我就又和他商量要他再换硬盘,他也同意了,我也给他换上了一块旧的并口硬盘,换上后当时挺好,他也拿走了,可到了晚上他又拿回来了,说还是那个问题,很卡直到卡死机。我可以肯定我的主板和CPU都没什么问题的,因为我进PE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我现在准备给他再换一块串口硬盘再试试,如不行的话我真的快崩溃了,我为这事忙了快一天了。哪位前辈遇到 过这种问题啊,或是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还请指教一下。

网友:
硬盘内存 或者散热有没有搞好啊

网友:
电脑总是死机,有很多情况啦,,这个需要检查。。有可能是主板,,有可能是内存。。还有可能是CPU.还有扇热问题。。。没有看见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想过是主板,我又换了一块,还是一样,不能两块主板都有问题吧,内存也换过了散热倒是没试,但摸着不是太热啊

网友:
内存的问题啊 我晕 这么基本的东西

网友A:
旧的光驱不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的光驱不接试试

试过了,不行  谢谢。。。

网友:
我现在换了一块串口硬盘,开了快两个小时了,还是没事,不知能不能过明天那关

网友:
用MHDD扫描下硬盘

网友B:
1、内存有没有问题,好像只有内存没有换,换内存是最方便的,可以试一下;
2、CPU风扇有没有装反,不要说不可能,我见到风扇装反的不止一个了,而且是维修的做的活。
3、他的鼠标、键盘等外设也要考虑,包括摄像头等其他USB,先最小化吧,能不接的全不接,再一个个加。

网友:
系统           和散热这上看看

网友:
现在天气热,散热一定要好
不然确实会卡死

网友:
温度可以用鲁大师测试下,还有驱动,不知道是否有兼容性问题,可以看看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头痛。。。只好一个一个的试哈,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内存有没有问题,好像只有内存没有换,换内存是最方便的,可以试一下;
2、CPU风扇有没有装反,不要说不 ...

呵呵,我已经弄好了,就是硬盘的问题。客户的硬盘有问题,我开始给他换的就硬盘也有问题,而且问题一样,我有重新换了一块硬盘,就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谢谢!愿各位生意兴隆!

网友:
温度过高   系统~~~~~~~

网友:
驱动更新一下

网友:
我来学习,第一个问题就是声卡引起死机,内存,网卡,等等,其他还在积累经验

网友:
死机问题得一个个的换件排除,要耐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