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摔过, CRT有显,LCD无显,顺求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12-07-24):
自家用的机器,从桌子上摔到地上,屏碎了,HDD也挂了,没办法,全换掉,后来发现有时候开机屏不亮,但是接CRT有显,多开几次,屏就可以显示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也没有图纸点位图,在基地找了一圈,有人上传了,但是下载报错,哪个大虾有图纸和点图,帮忙上传一份,或者直接发给我也行,38122544@qq.com

网友:
换的什么屏,如果是BOE的屏,那就有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帅的机器毛病一大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没有接触好,重新插一下屏线

网友:
屏线可能松了把

网友A:
还有可能显卡BGA 可能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显卡BGA 可能掉点了

急求图纸看一下LCD部分电路

网友:
没次开机,外接CRT都会显吗

网友A:
你重新插过屏线没

网友A:
还有每次都是外接有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每次都是外接有显吗

每次都是外接有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插过屏线没

重新插了一样

网友:
急求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华硕图纸和点位图很少有的,我还是认为是显卡部分掉电要不北桥掉点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见过多了,就像是修好了,也不稳定,我建议换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