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I集显开机不显

楼主(2012-07-24):
高手们,我是新手,请问下,CQ40 INTEI集显的开机0.70安就不行了,CPU的PG已发出.是发给南桥的吧.BIOS刷过,北桥加焊了也不行.这种问题高手肯定遇到好多,请指导指导,谢谢1
问题

网友:
换南桥被试一下
同意楼主:
5.0
weiyusong
同意楼主:

网友:
你这说的太简单了 再详细点

网友:
有的时该换还是的换,加焊没用

网友:
之前有一次,是没插内存开机两三次,再插回内存开机就可以亮机了。放电试试。

网友:
没说具体电流情况,在0.7有跳变没,或直接在0.7就不动了?

网友:
北桥重做一下试试

网友:
内存不过 吧

网友:
好像是 bios 不对吧。。bios没问题就应该是北桥了。加焊没用的。值下球,,好多北桥脱焊的。。都是加焊,,太懒了吧。。加焊这个北桥修复率很低的。

网友:
cpu-rst有吗?

网友:
有CPU复位么 内存换过没有!

网友:
CQ40的内存槽兼容性很差的,拿刷子刷下,不行的话重做北桥

网友:
换桥是哈个撒

网友:
换桥吧,也可以先刷BIOS

网友:
bios 刷了试试吧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上个诊断卡看看,在那里瞎猜~!有没有数据

网友:
不过内存,

网友:
同意北桥问题

网友:
直接0.7问题就大了点了,如果是跳变0.7既然已经刷过BIOS那考虑内存、桥吧!

网友:
个人觉得南桥坏的几率比较大。 碰到过好几台。。要更换。

网友:
CQ40开机不显示 键盘灯闪 你换CPU看看 不行的话就重做北桥 这是通病来着 我都修过N台了

网友:
刷BIOS 用原装的电源亮机,0.7几A就亮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