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view T198W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2-07-24):
     机器拿来通电开关灯微亮,无显示。拆开测量电压都正常,手摸驱动板按键接口附近有4个芝麻管发烫
  标示分别是:A4t,1AM,2A,2A。怕避免麻烦,一次性全换。

A4t为二极管从料板拆个换上,1AM为NPN三极管用t04(2N3904)代换,2A为PNP三极管用t06(2N3906)代换,
如下图红圈:

换后故障不变,再仔细检测驱动板各大小元件都无短路现象,到最后快放弃准备换通用板,就抱着试试的心理:拆电容。
果不其然 ,拆到在图2中黄圈两个小电容故障修复~~

  至于该机是芝麻官坏还是小电容坏,或者两样都坏,由各位看客琢磨吧。
总之本人相信此贴能给他人做些参考,遗憾的是编程器不支持没能把程序备份下来,论坛没找着该程序~~

网友:
总之一句话,谁短路肯定会发烫的,你的电容估计没问题

网友:
715G2498的板的通病了。拆掉电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