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主板不待机怎么办

楼主(2012-07-24):
故障现象:突然不能开机,插上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不亮,电池灯不亮。

检查:拆下主板拿下CPU、内存、主板电池;目测没有烧的痕迹,也没有发现短路断线现象。

主板实测:电流0.01A

电压正常有:VINT20、VCC3SW、VL5

电压完全无:M1_ON、VCC3M、VCC5M、VDD15、M_PGS

电压异常有:Q36 4脚为18.7V没有完全导通(正常24.28V左右)

                      U61的10脚CKIN与11脚CKOUT脚分别为0 V应该是没起振(两脚正常为2.91V),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
                      测了下相连的电阻R538电容C612对地阻值均正常。

请问是不是U61损坏?

网友:
Lz最好把 截图发上来 看看

网友:
U61少损坏,板子易断线

网友A:
没T60 图,楼主抓个U61看看 .

网友:
ibm的机器,条件要查完哦

网友B: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T60 图,楼主抓个U61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有问题吧,

现在感觉主要是没M1_ON信号,南桥应该和M1_ON没关系吧?

网友:
换个U61看一下啊!

网友:
换个晶振吧

网友:
没发现U61的晶振是那个啊?

网友C:
实测58脚复位是否为3.3V,楼主还是引进台示波器吧..如果此脚有复位,那就时钟已经工作了。没有换TB吧。     如果要产生M1_ON,PMH7必须要满足条件,VCC3SW,SWPWRG,时钟脚,EXTPWR_PMH6#(低),SHUTDOWN2#(高)。 祝你好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测58脚复位是否为3.3V,楼主还是引进台示波器吧..如果此脚有复位,那就时钟已经工作了。没有换TB吧。      ...

谢谢!实测U61 58脚复位为3.3V。
VCC3SW,SWPWRG,时钟脚,EXTPWR_PMH6#(低),SHUTDOWN2#(高) PMH7条件都满足。
是不是一定要换TB 呀?
不好意思还没台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实测U61 58脚复位为3.3V。
VCC3SW,SWPWRG,时钟脚,EXTPWR_PMH6#(低),SHUTDOWN2#(高) PMH7条件都 ...

既然PMH7工作条件都满足,还不发出M1_ON。  果断干PMH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PMH7工作条件都满足,还不发出M1_ON。  果断干PMH7...

      测PMH7的条件:供电(7、31、59、80、98)脚VCC=3.32V,时钟25脚OSCIN与26脚OSCOUT分别为1.63V、1.63V(1.45V),复位46脚SWPWRG=3.29V,17脚-SHUTDOWN2=3.29V,适配器插入检测73脚-EXTPWR为低电平0.07V。
    请帮忙分析一下正确吗?如果都正常还没有M1_ON就是PMH7的问题吧?

网友:
我把坛里所有跟T60有关的帖子看了一遍,和我板子一样的故障都修好了,就我的还找不到问题。今天网上发了一块板子也不会亮。真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