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请进

楼主(2012-07-24):
各位大师  老师  小弟接触维修也有3哥月了  但不知道示波器咋测信号 想知道主板的测试点  IO  时钟  南北桥的信号那么测的到    求指导  谢谢

网友:
3个月就想知道了啊,我修了3年了还只会干显卡呢

网友:
我活了三十年了现在才开始维修入门呢

网友A:
说说你都会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都会什么。

月饼老师 我也是慕名来到此网  我知道的也就是那么点 供电电压多少  焊接技术   最让我心动的是你讲的那个5+3  还是3+5哦  不能触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月饼老师 我也是慕名来到此网  我知道的也就是那么点 供电电压多少  焊接技术   最让我心动的是你讲的那个 ...

要了解了时序,示波器才好用
5+3是台机不上电的基本思路。INTEL平台。

网友:
最好按部就班,进学习班学习学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了解了时序,示波器才好用
5+3是台机不上电的基本思路。INTEL平台。

老师 那AMD的了

网友(点评):
多了几个信号。要了解时序哦

网友:
想要进步那就来实地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那AMD的了

月饼老师  讲清楚把  说仔细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