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坏了,求此板维修方向

楼主(2012-07-24):
一块华硕P5KPL SE,主板,用户长时间没开机,开机不显。
故障现象:
1、有复位,诊断卡跑码 D0 D3,到D3不动了;
2、主板喇叭有一短两长的报警声,而且是一直响一短两长那种;
测量结果:
1、全板无大的短路,除了时钟芯片有点烫以外,其他芯片温度正常;
2、测得CPU供电1.23V,内存供电1.8V,桥供正常,总线电压2.2V,
3、换过内存,显卡,CPU;
4、测得内存时钟工作电压52脚0.4V,其他脚大多数为0.9V,偏低于正常电压1.1V,(注,不知道这个是否是华硕板的正常范围,我测过有的板这个电压能亮机,这个板子不亮;
示波器刚好不能用,求此板维修方向

网友:
直接搞桥了、查的烦人。不行再查了

网友:
  凭现象判断应该是没过内存

网友:
刷bios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电流跳变正常的话   建议先刷个BOIS先  放个电什么的

网友:
这情况~
一般先按主机久置不开机会出现的几种故障来处理吧?

~俺新手不太懂乱猜的

网友:
有烤箱么? 烤下板先啊~~

网友:
先查内存  和供电

网友A:
修示波器必须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示波器必须用示波器

谁叫他这么巧呢,刚好波波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