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问题

楼主(2012-07-24):
灯管只能亮一半,这种故障应该与高压板的哪些部件有关系??与反馈电路有关系吗??

网友:
灯光  高压  就这俩部分,

网友A:
灯管问题,没有亮一半的灯管

网友:
遇到过一台灯管只亮一半的笔记本,是panasonic的。灯管只亮一半,拆开另外插一条灯管的时候也只亮一半,换了高压条也是亮一半。然后莫名其妙好了,客户拿回去用1天又同样现象。最后想量主板的高压条供电,所以拆开了机壳,机器里满机器是蟑螂屎,还有几只活的“德国蟑螂”。对机器进行“杀虫”和彻底清理后故障不再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问题,没有亮一半的灯管

肯定有,只是你没见过而已了,

网友:
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高压电容和线圈

网友:
之前碰到一个显示器 通电亮了一秒马上就灭了 后来修好了 没过多久有事这样了  结果修的那个显示器成了羡慕很大的暗斑了 哎

网友:
亮一半我遇到过 换高压板好了

网友:
一般为高压的电压不够,即高压问题

网友:
开启电压偏低了.

网友:
用改好的高压板测试灯管

网友:
确定高压的电压够不够如高压正常就换灯管

网友:
没见过  学习下

网友:
灯管亮一半 说明是 灯管供电不足 引起的 无法完全让里面的荧光粉完全撞击  所有亮一半  我感觉是高压线圈和后面的滤波电容

网友:
换灯管 把  大使

网友:
灯管亮一半,可能是高压板的输出功率或高压板的供电电源功率较低造成的。

网友:
高压线圈坏了,换高压线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