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怎么测量三极管啊

楼主(2012-07-24):
今天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下台式机主板上的三极管,我把测试结果给大家说说,大家帮帮分析下是NPN还是PNP型的三极管,哪个是G级,S级,D级????
我用数字万用表打在二极管档,红表笔放在A点,用黑笔测得B和C的阻值都是700多,然后我反过来用黑表笔放在A点上,测得B和C的阻值是500多,请问下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构造N还是P沟道???谁是G级,D级,S级????、、麻烦大家帮帮忙,最好能具体说点怎样判断是什么沟道的,怎么区分各个级???

网友(点评):
a对应G,c对应D,b对应S,三极管其实应该叫BCE,MOS管叫GDS

网友:
我也不晓得

网友:
百度上看看啊

网友:
三极管还有  d 级   s级     g级   ????

网友A:
我晕。。。。这个都不知道?这个是电路基础里最基本要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这个都不知道?这个是电路基础里最基本要会的。

求教

网友:
对于PNP管,当黑表笔在基极上,红表笔去测另两个极时一般为相差不大的较小读数(一般0.5~0.8),如表笔反过来接则为一个较大的读数(一般为1)。对于NPN表来说则是红表笔(连表内电池正极)连在基极上 。这样就能区分了,一般情况下中间脚为基极,也有个别三极管例外。

网友:
不知道你的A点是基极还是?如果是基极你那是NPN的管

网友:
你还叫懂师傅,实地教你还快点。

网友:
晕,比我都菜鸡鸡,集电极,发射机,还是要会测的。清楚了这些才能知道是pnp,还是npn

网友:
pnp,叫bce下岗了吗

网友:
pnp,bce这三个符号集体下岗了吗?喔,最后只炒了个e,把发射机抄了,no,你全炒了,换了dsg,有才

网友:
G S D  是说mos管吧  场效应管的一种  CPU供电常用

网友:
6个组合。。自己测试啊发射极和集电集自己慢慢的判断啊

网友:
管子坏了吧?

网友:
对换表笔分别测6组数据 只有2组数据 其他都为无穷大 测得的2组数据不变的位置是基极B 数据较小的是集电极C 较大的发射极E 当基极上时红表笔是 此管为NPN 黑表笔是 是PNP

网友:
最上面的是G极 下面 左边的是D极  然后S极

网友:
这个我也在学习  去买本电路基础的书看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