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06DH使用

楼主(2012-07-24):
听说高频焊台好用,回温快,焊无铅的上手,选来选去选了安泰信的AT306DH,说明上说开机20秒就可达到350度,焊无铅的利器,前年花了490元买了一个,不过收到货我就测了一下,开机到达350度要50秒钟的时间,不明白,以为这台有问题,发过去经销商又换了一台,回来一测还是一样,不明白打电话问经销商,他说测过了正常,20秒可以达到350度,这就奇怪了,难道他用的表跟我用的不一样,我反复测试也没有20秒达到350度,问过厂家,也说是这个样子了,不满意可以退货,没有办法,将就用吧, 现在平常用都开400度,焊无铅的还可以,有铅的就完全不行了,想不明白,网上有说开370度焊无铅如行支流水,我怎么就没有感觉,不明白?

网友:
楼主说话有错误   焊无铅的还可以,有铅的就完全不行了
应该有铅的温度低,无铅的温度高啊   基本400度能达到就无铅有铅应该都没问题的,不行就加点有铅的锡一起拖  应该比较容易

网友:
写反了,不好意思

网友:
用的是306H,对付无铅非常容易,

网友:
306DH用了一个星期转给同行了。

(1)焊台显示的温度只能一个参考,你还较针了?说50秒才升到350度?不过说心里话:个人觉得时间是慢了点吧,应该是:接近20秒左右才对。

(2)370度做无铅-----这话说的有点笼统,你是焊哪里呢?如果大面积缚铜的地方比如CPU供电周边的大场管就你那温度就会吃力了。温度太低时你要当心速度不要太快小心干掉焊盘。

(3)有什么就说什么------ AT的高频焊台还是不错的,如果你就是挑剔的话那:AT还有大功率的。

PS:能加钱换一款的话就换个大功率的AT高频无铅,比如315D。就算折点价加钱也行;要么就再添一台。不会手里就一台烙铁吧?(举个例子:你看哪个木匠手里只会有一把小刨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