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关机之后 必须重新插拔电源才可以开机???

楼主(2012-07-24):
     一台IBM T42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关机之后如果不把电源和电池重新插拔一下的话,就不能重新开机。
      一开始用电源时,待机电压是0.02,按开机键可正常开机。但是关机之后就没有待机了,直接显示00,测试主板上面也没有3.3v和5v了,这时候按下开机键,电压指示表也只是闪一下,之后就怎么按也没有反应了。这时候如果把电源插拔一下,就一切又正常了,可开机正常使用。
      用电池也是一样的问题,同时插电池和电源也是这样。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个机器忘记什么牌子了,电池电压低引起,换了电池正常了 ,不过你这机器关机后无待机那得查无待机原因.

网友:
这个比较难 IBM保护很多的 这个要看着图纸 上电时序 一个一个查  不过最先要目测一下是否有哪里明显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开机芯片的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跟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以前碰到过,没搞好,难啊

网友:
没弄好 让客户取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