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是屏那个部分引起的

楼主(2012-07-25):
绝对是屏的问题 ,但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屏那个部分引起的,请看图片(说明下,我换驱动板试过了都是一样),屏里面是有图像的,但要侧面才能看到的,很白,请各位师傅指点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补充下,这是液晶显示器,型号:TD170WGCB3,屏主芯片型号:NT7168FG-00010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显示了,并且显示正常,说明驱动板没有问题,灯管亮了,高压没有问题,电源部分就不用说了,个人觉得应该是屏的问题,你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过。

网友:
液晶电视还是显示器啊,你把adj线断开试试,如果是液晶电视估计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主控有问题供电不好,升压,和小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一样的,测了升压部分正常,负电压也正常。没有更换主控及检查主控工作条件。回去再测一下

网友:
主芯片 白那么很 摸摸主芯片肯定烫手

网友:
供电功能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主控板的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电压低

网友:
是不是 偏光膜被撕掉了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偏光膜,我这里有个22的也是这种情况,个人感觉像是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升压   跟主控两芯片    还是觉得升压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屏的VGH高压、VGL负压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不正常

网友:
这种显示器我修过一次。高压板没问题的 我可以告诉你芯片坏了。但是可能你找不到芯片。

网友:
没偏光片吧

网友:
记得好像修过一个奇美还是中华的屏忘记了,屏上有三路电压-6,24,13,缺了24v之后就像楼主的那样白屏,图像有拖尾显示慢,少13v就显示像相机底片似的 。。。。楼主的可能是24v线短了

同意楼主。有理有据。
查屏供电,各点电压是否正常
我搞过三台网吧机都是这样

网友:
记得好像修过一个奇美还是中华的屏忘记了,屏上有三路电压-6,24,13,缺了24v之后就像楼主的那样白屏,图像有拖尾显示慢,少13v就显示像相机底片似的 。。。。楼主的可能是24v线短了
同意楼主:
5.0
bzzbzzbzz
同意楼主。有理有据。

网友:
繁华似锦
同意楼主:
查屏供电,各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主:
我搞过三台网吧机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一张22寸的奇美屏,在网上淘了一个很小的IC换了就好了,当时IC很烫

网友:
应该是屏那部分供电的 问题

网友:
99%是屏的问题,,,,,

网友:
直接不修了 累死人的

网友:
屏板上的帖片电容4个中有1个坏的

网友:
好像屏缺少了一相供电,量下屏的几大供电试试,看少了哪相,

网友:
我认为是屏的问题,你们想的都很复杂哦貌似。。。。

网友:
检查一下逻辑板吧,你会有收获的哦

网友:
GRAYSACLE查一下

网友:
量下电压如何,也有可能是屏的模块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屏的问题,看看屏上有没有升压二极管发烫的!

网友:
多谢各位帮忙,我还是没有搞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屏电压太低戓缺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