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M190Z1-L01-X+C开机白屏

楼主(2012-07-25):
检查,更换驱动板故障不变,应该为屏上的电路有问题,怀疑八脚的升压IC坏,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上面只有标A7-*C06,大家有修过这种屏的,指点一下

网友:
升压IC坏一般都有短路的你先测测再说,我觉得是主控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