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的维修

楼主(2012-07-25):
鼠标按键不灵多为PCB上的微动开关坏,更换对应的微动开关即可。
滚轮无反应为其中的编码器坏,更换编码器。
光标飘移排除外部因素外多为光电IC不良,更换之。

无线鼠标无功能可能是接收器或鼠标中的高频IC假焊,有些将其重新对码后即正常。

网友:
网吧的兄弟应该有学习了,个人的就两个字换新。
不过你应该考虑让无线鼠标更省电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

鼠标其实很简单

坏了,一般也就是换一个

网友:
不错,不过我鼠标只换开关,呵呵。

网友:
人工费都不止买一个新的

网友:
万一是个好几百的鼠标呢?

网友:
还在高级鼠标不少啊
玩游戏的,做图的
单个鼠标都价值不菲的
换个微动 还是很多利润的哦

网友(2013-09-18):
学习一下经验了

网友(2014-01-31):
想知道按键有效,红色光管亮,但移不动的鼠标是哪有问题?

网友:
嗯,我修好一个坏的鼠标,居然是里面的发光二极管坏了.....

网友:
完全赞同,修修自己的的鼠标还差不多,已成功修好几个自己的鼠标。

网友:
鼠标经常坏的是微动开关,我已经换了好几次了,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