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无CPU供电

楼主(2012-07-25):
我这有台戴尔1440的,现在是CPU没有供电,电流在0.200多A,CPU供电芯片ISL6266A,测试48脚3.3V, 31脚5V,22脚5V,20脚19V,5脚VR_TT#的1.05V是被省略了的,44脚0V,然后查找到这个VR_ON是到了IO的,IO这个引脚输出也是0V,我到现在就没办法了,那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2-7-29 21:30):
现在把VR_ON修出来了,结果是南桥的问题,所以没出VB_ON,与IO没关系。但悲剧的是,现在电流在0.900A到1.000A左右就不动了,估计没过CPU,哎,悲剧,CPURST都有了,可能是寻址问题了,搞不定了

VRON没有出来 IO坏了吧 你先查查IO条件满足了嘛

网友:
ISL6266A坏的挺多的. 你可以先换一个试下.

网友A:
看EC发CPU供电开启这前的信号有没有,没有往前查有换IO

网友B:
按时序来,VR-ON没有出,查HWPG出来没

网友C:
VR-ON没有你看看是出来被拉低了还是本身就没有出来,然后在缩小范围撒

网友D:
其它电压有吗?看EC,南桥条件是否都已经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来,VR-ON没有出,查HWPG出来没

HWPG在哪里得呢?是那个引脚?

网友:
按时序差吧 看看其他电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EC发CPU供电开启这前的信号有没有,没有往前查有换IO

IO没发出这个VR_ON信号,那下一步查IO的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它电压有吗?看EC,南桥条件是否都已经满足

其它的电感都出电压了,EC,南桥要些什么条件?

网友:
最好是断开测VR ON有没有输出,有可能是6266A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也有可能是IO就没有发出那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它的电感都出电压了,EC,南桥要些什么条件?

EC,SB的工作条件如:供电,时钟,复位,开启信号,晶振等

网友F:
查下主板除CPU电压,还有什么电压没有发出来,还是那个电压不正常,引起EC没有发出PG信号,没有发出VR-ON信号去开启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ON没有你看看是出来被拉低了还是本身就没有出来,然后在缩小范围撒

根本就没有出来

网友:
有IO的话换一个看一下!

网友:
0.2几了 应该和南桥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下主板除CPU电压,还有什么电压没有发出来,还是那个电压不正常,引起EC没有发出PG信号,没有发出VR-ON信 ...

我知道的都查了,所有电感都侧过都出来了,就只有CPU没出,就发现不出VR_ON,还有什么药查的呢

网友G:
你就看有没有HWPG信号吧,供电出来了不代表PG正常

网友:
没有vron 就按时序看下为何了

网友:
看官方数据手册   看了时序在修   或者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流那么小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

网友:
查一下VID,看对不对,不上CPU有出来吗

网友:
肯定是还缺其它电压,或者缺good信号,EC才能发出VRON

网友:
楼主修好报告下学习下

网友:
向前查啊,如果电压都出来了,换IO

网友:
有可能被拉低了, 测阻值

网友:
应该是总电源好信号问题

网友:
肯定是RUNPWROK没有或者偏低,修到过很多了

网友:
却信号 查查 吧

网友H:
这种应该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应该好修的。。。。。

指点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就看有没有HWPG信号吧,供电出来了不代表PG正常

你说的HWPG是那个引脚啊,是6266A的电源好信号吗?

网友:
电源好信号应该有一组被拉低了吧?

网友:
  是进水的 吗   这个机器不怎么好搞

网友:
换个I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