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他t190液晶显示器泛蓝,

楼主(2012-07-25):
屏是正常的,驱动板也是好的,是怎么情况?求老湿解决

网友:
都好的那就怀疑VGA线喽,,按理说不太可能啊,明明是缺色,,上图看看

网友A:
楼主进工厂模式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谢谢啦,客户送来的时候就是泛蓝,捣鼓了半天,用按键调过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进工厂模式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谢谢啦,已经搞定了,是按键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已经搞定了,是按键设置的有问题

咱们进这个论坛就是互相探讨,学习,互相讨论的。

网友:
嗯嗯,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
信号线,或者驱动板VGA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