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31主板维修,诊断卡显E0或C3后停止

楼主(2012-07-25):
七彩虹P31主板维修,诊断卡显E0或C3后停止.各种供电都正常,特别是内存供电绝对正常,内存换了几根,Cpu也换了,显卡也换了,BIOS也重刷了,故障依旧!求高手支招!

网友:
查下南桥晶振

网友(点评):
这跟南桥晶振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先压一下桥试试

网友:
测北桥和CPU还有南桥的AD线,

网友:
C3一般是内存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插得适合跑多少,,在就是刷BIOS版本一般要对哦我有一片也是跑C3刷BIOS正常的

网友:
北桥的问题回焊一下

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北桥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主板正反面有无断线、烧断的痕迹,内存供电这一块最容易断线,不行刷BIOS,多试几个版本看看。

网友A:
内存电压你都测了那些?如果真的电压没问题
就看下北桥或BIOS,打下AD阻值

网友:
BIOS刷了两次,是以前的备份和网站上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压你都测了那些?如果真的电压没问题
就看下北桥或BIOS,打下AD阻值

主供电1.9V和VTT供电0.95伏,完全正常啊,BIOS刷了两次了,就差没干桥了,想问一下桥具体怎样办、

网友:
直接干桥!!!!!!

网友:
E0很多跟内存SPD电压3.3V没有有关,查一查这脚电压好象是23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供电1.9V和VTT供电0.95伏,完全正常啊,BIOS刷了两次了,就差没干桥了,想问一下桥具体怎样办、

内存119  SM_DATA和120 SM_CLK脚有没3.3V,有电压还要测下他们的波形。

网友:
你只试验了供电正常,时钟和复位检查了吗?主板故障除了供电以外还有很多。

网友:
查查,spd电压,前端总线电压! spd238 3.3v             前端总线:119  120           3.3v

网友:
手里有一块V星给惠普代工的板子,也是同样故障,之前板子上所有的1000微法的电容全都鼓包了。

晚上测测AD,准备周一干桥。

网友:
内存槽查一查,加焊桥之前打一下AD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