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EX46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2-07-25):
顾客送来一台V星EX460笔记本说是开机掉电。
接过来,测试了一下,开机到滚动条掉电或者是进系统就掉电。问了一下顾客故障是不是这样的。顾客说是。OK故障以确定。开始维修,再次开机掉电测量了各大供电发现没有CPU供电电压输出。想想这个应该简单。拆机目测了一下没有发现有维修过的痕迹。(心里一阵喜悦)目测了一下看见CPU背后有NEC大电容。想想一般有NEC大电容都是有问题的多,直接更换了。更换好后,开机一切正常。此笔记本维修成功。

网友(2014-07-13):
又秒杀一台,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