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fp71g自动关机故障

楼主(2012-07-25):
我是维修新手,我这有一台明基FP71G的液晶显示器.故障:用半个小时左右自动关机,有时候能是用一个小时自动关机,关机后马上按电源开关没反应,要等个5分钟再开才能开启电源,按键全部换掉了也不行,开机状态下把按键板拔点也不行,1200的电源芯片换掉也不行,怕有短路我把高压部分断开,改高压条也不行!这是哪出了问题啊,求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自动关机不是黑屏吧

网友:
如果问题比较固定,半个小时左右出问题的话,就换一套通用(电源高压板、驱动板)的去点屏,很快就能查到究竟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按键故障,直接换按键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按键开关有问题,可是你又说不是,那你就换个驱动板试试若是驱动板的问题你可以将原板的程序刷一下。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