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la-4211p 进系统掉电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7-25):
20  19没有电压   17  1.19v    16  1.38v  15 0.18v   机器问题是进系统掉电   有时候进去了掉 大多在要进去时掉    是该查cpu供电还是这个屏接口   外接不显

g430 进系统掉电   之不用硬盘光板也掉电
   之前是装系统都不掉电  不是温度问题的吧
是该查供电不稳定   还是差什么   怎么查供电不稳定

屏接口的这些电压正常吗

现在是 不进系统了   还是掉电   cpu复位瞬间掉电到0.46    时钟是0.23      复位那个电阻没问题的

网友:
已已已已已已

网友:
发表这么 久  咋都木有人理呢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册

网友:
温控芯片

网友:
各分组电压

网友:
那些电压,你没有标示出来

网友:
测一下各供电稳定吗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郁闷的问题,求解

网友:
感觉应该是电容不稳定造成的 有示波器最好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按照LZ给的屏接口电压资料,应该大部分电压都没有出来啊,有没有将板子冷却后再开机看看是否一样进系统掉电呢?如果冷却后不掉,再过一会儿又掉,考虑显卡问题吧。

网友:
CPU供电问题?纯猜!

网友:
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看一下行不行,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待机芯片就好了

网友:
嘿嘿   LZ  是不是集成的    如果是集成的   秒杀掉   ISL6268

网友:
散热有没有搞好

网友:
电容 和电感都有可能   还有给时钟供电的

网友:
感觉还是电压问题   这种了故障不是很好弄

网友:
现加焊一下cpu供电主芯片电杆也要加焊

网友:
有电压不正常吧,各组都检查一下啊,不行就换板,换板才是王道啊。

网友:
前几天刚碰到类似的,  雷击的,不加电 修好后给客户  说不认网卡, 有时掉电,  单板试确实掉电, 开机亮后大概20秒, 不过先没管这些, 把网卡修认了之后居然也不掉电了, 奇怪,,,,,,

网友:
档凡客诚品。快城

网友:
最后查到的是+VGA_CORE不稳定 换了产生它的芯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