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2-07-25):
dell品牌机的电源。 后边有个110  和230.   最开始故障是短接绿线到地。风扇不转。。 后来就扔那呢。头2天就拿出来看看 把230和110那个 拨到110了。 然后通电。风扇转。上机无法触发。。然后在拨到230.在短接绿线到地风扇转了。但是上机还是无法触发。   昨天拆开见有2个电容鼓了。 换掉。再通电。然后拿镊子把绿线和地连。 然后挨个测脚的电压。24个脚都是正常的。因为当时没有电脑试。 晚上拿回家。 接上主机。  好像是响了下。很轻微。后边灯也不亮了。 我想应该是保险烧了。, 请问下这应该是哪的问题。。  我直接短接风扇什么的都已经正常了。 各路输出也是正常的。为什么上机之后就坏掉。 现在还没拆开。 但是估计是保险烧了。。主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当时就测了24个脚。 cpu供电的那4个没有测。

网友:
我晕!你搞到110上电源没炸就不错了,辛亏保险烧了

网友:
有没有响声

网友:
耐压电容,保险

网友:
电源还修呀,极品楼主呀

不修电源,这个版块就多余了吧!

网友:
这版块不就是电源维修 么。 怎么不修。。。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我现在电源接上电。然后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了。 然后用万用表测每个脚的电压。 电压都是正常的。 而且是拨到230的。 但是接上主机一通电感觉保险烧了。。 因为灯也不亮了。 还响了下。。    意思就是各电压都正常为什么会烧保险。。 是和cpu供电那4个脚有关系吗 ? 那个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