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D280-CB雷击,请助。。。

楼主(2012-07-25):
方正FD280-CB雷击,次级12V整流管短路,换新后电压不正常。12V为7V,5V为3V,不跳变。
更换光耦和431无效,更换初、次级电容无效。各二极管正常。现怀疑IC问题,没有见过这种电路和IC,特来求助。

补充内容 (2012-7-28 00:20):
谢谢各位,换电源IC成功!!

网友:
300V电容两脚电压为270V,换后280V。6脚IC,标着63935。

网友:
这种板子是大宇厂家代工的机器,ic是2263 供电二极管 及场管换下

开关管换过了,谢谢。

网友:
被雷打过的电源通病就是线路断开。要么就是效应管挂了。雷打过的基本都是效应管。这种电源我一般不修。没价值。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实在修不出来就换把

网友:
换电源板

网友:
应该是中间那个六个脚的东东坏啦

网友:
查下反馈电阻看看吧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换个电源板

网友:
应该是6脚那个芯片,看看淘宝能不能买着。

网友:
更换新的。

网友:
电压无跳变的话改下TL431电阻试试

网友:
一般为PWM芯片坏,更换即可,我遇一雷击电源坏的,就是芯片坏,其他东西全好,也怪了。

网友:
换电源板省时省力

网友:
雷击的不好修的,有的根本就修不好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拿到估计也捣鼓不出来我

网友:
这种ic真心不好找  我前两天才买到 一般都换板

网友:
遇到开关管无电压输出我就头疼,老是换个IC不行,换开光管不行。周围元器件测量也没有问题。就怕那什么震荡反馈电路出现问题,对这个也不太懂。
这样就只能换电源板了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