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老式显卡。华硕A9550GE/TD没法了。

楼主(2012-07-25):
刚遇到的情况。花屏而已。做完辅助BGA还是不行(因为是土质BGA 大口径风枪250-350一分钟就松动了)不过刚试试还是花屏。没办法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该怎么做。菜鸟求助。
华硕
显卡

网友:
重置或换芯片把

网友:
花屏有可能是显存虚焊造成的,你一下手就BGA,有那么准吗?

网友:
显存有问题也会花的~~~

网友:
TSOP的显存嘛,?
可以查查显存供电和显存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是损坏, 跑下显存定位,不行就是G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