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3500418as问题,原固件cc34

楼主(2012-07-25):
希捷的硬盘,坏的是后是突然不认盘,关机后能认,进系统检测到坏道后硬盘在硬件管理了也不见了undefined 。后自己更新固件到cc49更差开机检测慢又降级到了cc46,检测到坏道后不会丢失,可是坏道很多

转接
WINDOWS环境下的强刷降级的方法
希捷官方的固件有2种 一种是.exe的用于WINDOWS环境,一种.ISO的用于刻盘进DOS的
需要的就是.EXE的,首先7-zip用打开,解压缩。
解压缩后,能看到2个XML文件,需要修改这个文件config.xml
源文件如下:

其中PH-CC46.CFS是一个列表文件。里面对应了可刷此固件所有硬盘型号。其他语句没有任何判断。那么肯定是在分析列表的时候有个返回的参数来判断是否刷新固件。
于是我改成了如下所示:

文件夹中中固件文件PHCC3E1H.LOD 、PHCC3E2H.LOD 、PHCC3E4H.LOD
刷新时注意: 1H是对应160G和250G  ;2H是对应500G  ;4H是对应750G和1T的!!!!
后面的ST3500418AS 就是硬盘型号了,自己对着硬盘表面找。
修改好后,运行wizard.exe就OK了,自动重启后,自己刷新。这个属于强制刷新,刷新前请务必核对好固件和硬盘型号,刷挂了别找我。

usb转ttl线,还是不行

命令有错吗。。。。。后面的N1出错了
ASCII Diag mode

F3 T>/2

F3 2>Z

HighPowerMode
Spin Down Complete
Elapsed Time 0.090 msecs
F3 2>U

HighPowerMode
ExecuteSpinRequest

Spin Up Complete
Elapsed Time 3.897 secs
F3 2>/1

F3 1>N1

Init SMART Fail
LED:000000CC FAddr:0024E485
LED:000000CC FAddr:0024E485
LED:000000CC FAddr:0024E485

拔掉硬盘电源再来

Rst 0x10M
Servo Processor Is Reset.
RW: Disc Ctlr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

ExecuteSpinRequest

SIM Error 203F
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2002A1A5

ASCII Diag mode

F3 T>/2

F3 2>Z

HighPowerMode
Spin Down Complete
Elapsed Time 0.091 msecs
F3 2>U

HighPowerMode
ExecuteSpinRequest

Spin Up Complete
Elapsed Time 3.863 secs
F3 2>/T

F3 T>i4,1,22
拔掉电源
F3 T>
Rst 0x10M
Servo Processor Is Reset.
RW: Disc Ctlr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

ExecuteSpinRequest

SIM Error 203F
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2002A1A5
ASCII Diag mode

F3 T>m0,2,2,0,0,0,0,22
Max Wr Retries = 00, Max Rd Retries = 00, Max ECC T-Level = 00, Max Certify Rewr
ite Retries = not supported

User Partition Format Successful - Elapsed Time 0 mins 00 secs
Zone re-format was skipped.
F3 T>

补充内容 (2012-7-27 13:49):
网上找的方法胡乱的搞了一通,nnb它还不认盘了,又乱搞了下又认盘了,可是不能分区格式化了!原来还能用下现在真瘫痪了,总结这东西不是我玩的,N1命令放到最后面能通过,可是还是修不好,谁会修我想修好它多少银子

网友:
希捷的硬盘我现在都不用,坏的太多。现在质量下滑了而且售后还不好

网友:
我想请教什么情况下刷固件。刷固件是不是首先bios能认到盘,刷固件能解决坏道吗

网友:
对硬盘维修还是一片空白

网友:
建议先把硬盘收藏起来,等.11.12可以开SF再拿出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