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天M8000 主板Q45 能正常开机但重启不起动

楼主(2012-07-25):
按下开机键可以正常开机,但在系统下重启和在DOS下重启都不能起动, 喇叭连续响三下“DO DO DO”声

或有阵时没声音,风扇转动,显示器黑屏。键盘数字键灯亮, 内存试过更换,换了好几条都是一样 ,电源换

过 ,以前出现过CPU风扇压得太紧造成这种现象,,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的CPU插座问题,请各位仁兄为小弟解决

一下。

网友:
内存 那块   还有就是加焊下北桥

网友:
我也觉得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3-09-14):
这是BIOS的问题, 刷个BIOS就行了。

网友:
这个真没有什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