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时间长了就开始 卡 卡 卡 卡 卡 卡 卡 卡 卡 卡 卡

楼主(2012-07-25):
一客户机器,玩游戏只要超过十几分钟上多人对打的时候的画面卡,人少了就没有事儿。前十几钟再多的人也不卡,都很顺畅,换过显卡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看CPU温度是多少,最好用EVEREST测试,里面有个CPU100%负载测试的。很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查查主板上的供电系统
电容爆没爆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更换大功率风扇试试啊

网友:
换大功率风扇..不可以在说

网友:
以上方法都试过了不行,南北桥都特别的烫手,给南北桥都加上风扇了也不行

网友:
显卡和散絷做好没得

网友:
CPU过载了——如果不是显卡性能差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