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 se/epu开机到win滚动条,卡住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7-25):
这两天碰到一台机器过来装了系统,主板华硕p5k se/epu,挂了两块硬盘一块西数500g,一块80g西数的硬盘,系统装好后在我这里测试都正常,客户拿回家后开机到win滚动条,卡住进不了系统,开始怀疑硬盘可能有坏道,两块盘都测了没有问题,外设键盘鼠标都换了还是不行,拿回我这里再测也是正常的,一到他家就不行了,启动到桂东条就卡住进不了系统,有点郁闷,求解,谢谢

网友:
在他家里启动卡住时给bios放电也可以起来一次,但每次都需要放电

网友:
看一下家里的电压,我见过这种情况,后来换下排插就可以

网友:
找不同啊
两个地方有哪些区别

网友:
没有正规接地,导致的

网友:
电源线那面的事

网友:
今天给他换了我自己的板子上去好像正常了,现在没有说什么

网友:
我们公司的一台电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2-10-29):
這種情況明顯的CPU座子有問題了

网友(2014-02-18):
bios或者电源的事吧?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好像P5K刷BIOS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2014-07-01):
是不是插的外设导致的啊?

网友(2015-04-05):
我的和楼主的一样,进PE也是到开机到win滚动条,卡住进不了PE。把网卡IC拆卸,进入了。更换AR8121,OK了。